求大神们教EC芯片怎么取下用BGA还是风枪

楼主(2017-07-24):
想换一个带程序的EC但不知道怎么弄下来 大神求教

网友A:
基本上都用风枪取    不过要注意旁边小元件  BGA就是杀鸡用牛刀了

网友B:
EC用BGA ,那个真是高射炮打蚊子哦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基本上都用风枪取    不过要注意旁边小元件  BGA就是杀鸡用牛刀了

多谢师傅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C用BGA ,那个真是高射炮打蚊子哦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多谢师傅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用烙铁也行,先给焊脚补焊,再速度要快也可以拿下,我觉得快捷点

网友:
直接用风枪搞定就行,不必上BGA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