漫步者C3音响故障维修。

楼主(2017-07-24):
1,自用漫步者C3一套,购于2011年,经过6年多,终于罢工了。
     坏后拆机,先看了一下主板,发现滤波电容坏掉一个(25V4700UF),用同型号更换后,检查其他无异常,通电试机,一切正常。听歌1小时后直接无声。
用万用表测量TDA7379供电脚(3,13)电压正常17.74,但是输出脚电压居然有16.2V(正常为供电一般大概为8.8-9.2),以为TDA7379损坏,故在淘宝买了一片TDA7379更换,更换后故障依旧是老样子,输出脚依然为16.2V。后面没时间倒腾就放了一段时间。后面闲了那出来倒腾,通电开机后量输出脚电压正常9.2v。现在用了一个月左右,老毛病又犯了,现在输出脚电压又回到16.2V。未查出原因。跪求大神帮助求解。

网友A:
模拟电路输出的波形信号,怎么会测得电压出来,如果有直流电出来,喇叭肯定会烧线圈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模拟电路输出的波形信号,怎么会测得电压出来,如果有直流电出来,喇叭肯定会烧线圈的

  我也不是很了解,查询很多资料都说输出脚是供电电压的一半。
  但是我亲测正常的时候是输出9.2V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不是很了解,查询很多资料都说输出脚是供电电压的一半。
  但是我亲测正常的时候是输出9.2V

我亲测正常就是差不多一半   正常时供电3.13脚17.74V,输出脚1,2,14,15脚电压为9.2V.   现在为供电正常输出脚16。2V

网友:
这个是某无极电容漏电了,换了那个电容就好。

网友C:
好像是C140 CBB的电容坏,只有换好电容才行,
拆电容下来好像测不出来坏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模拟电路输出的波形信号,怎么会测得电压出来,如果有直流电出来,喇叭肯定会烧线圈的

功放输出电压是供电的一半是正常的,
但是经过一个藕合电容隔离了直流电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好像是C140 CBB的电容坏,只有换好电容才行,
拆电容下来好像测不出来坏的。

谢谢!准备更换C140 CBB的电容后再联系你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!准备更换C140 CBB的电容后再联系你!

换好C146,147后,通电测量TDA7939  输出脚电压时,由于表笔不小心让输出脚对地短路了一下,悲剧了,功放管直接击穿了好大一个洞(供电脚直接升到31V了),  IRF9530N拆下测量也已击穿了,LM358(2脚也直接变为12V多了,正常5.1V)
只有等买回新的零件换上再说了。

网友:
跟着也学学,增长见识~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好像是C140 CBB的电容坏,只有换好电容才行,
拆电容下来好像测不出来坏的。

C:\Users\gonglvqiao\Desktop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功放输出电压是供电的一半是正常的,
但是经过一个藕合电容隔离了直流电。

老师,再次请教你,现在我的漫步者C3更换9530N后,输出脚电压还是31V(供电脚也是31V),LM358的供电脚31V。1脚没电压,2脚5。1V正常,现在我我不知道‘LM358正常输出还需要什么条件。L7809供电脚上的R134电阻也烧掉了(不知道是多少欧姆的)。

网友C:
L7809前R134是2.2欧,可以用几欧的电阻代换 ,09V只是给IC101 pt2311(7313)用,
LM358工作正常是,经R128 5K电阻到D105(5.1V稳压二极管)到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老师,再次请教你,现在我的漫步者C3更换9530N后,输出脚电压还是31V(供电脚也是31V),LM358的供电脚31 ...

网友:
谢谢老师!电压正常了。应为R130开路了。应该是L358未检测到反馈电压,更换后电压恢复到17.6V.R134我用50欧姆的电阻代换了L7809能正常输出9.1V。改天装上TD7379  换上CBB电容后再试机,最近没时间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L7809前R134是2.2欧,可以用几欧的电阻代换 ,09V只是给IC101 pt2311(7313)用,
LM358工作正常是,经R12 ...

老师。你好,现在换上新的TDA7379,CBB电容C146 C147后,功放管输出正常 8.9V
但是还是无声(之前C3无声时用耳机插在主机上有声,现在也没声音了),怀疑前级运放NE5532损坏,
因为之前9530N输出脚有31V供电,可能导致NE5532损坏(看外观无异常)。
还未更换NE5532。

网友C:
NE5532耐压正负22V,应该没有坏,也可以用4558双运放代换 ,
有可能是TDA7313坏,

网友:
这种印象也修吗,不是很好 找配件的

网友:
有板子 ,找个板子直接换上。。芯片不好买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NE5532耐压正负22V,应该没有坏,也可以用4558双运放代换 ,
有可能是TDA7313坏,

因为之前量测F9530N输出有31V,也只是怀疑态度,NE5532供电是经F95390N输出后接一个100电阻直接到5532的(NE5532耐压是正负20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