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270E5K待机电流0,触发后0.035维修

楼主(2017-07-24):
如题先拆机,主板外观

3/5v芯片为51225,20pin芯片,没图纸,找来联想g4803/5v芯片图纸借用

实测:待机电流0,无3/5v电压,开机电流有跳变,从0.075迅速跳到0.035,手摸51225芯片有点烫手,3脚和13脚的3D3V_PWR_2、5V_PWR_2正常。
且开机后6脚和20脚的EN开启电压有3.3v,3/5v电压只有0.16左右。

分析:51225第3脚和13电压正常,触发后51225的开启脚位也有电压,说明io和南桥待机基本正常,问题可能出在3D3V_PWR_2、5V_PWR_2的负载还有51225的
外围电路。断开3D3V_PWR_2、5V_PWR_2的负载,故障依旧,测试3/5v电感均无短路,外围电路也测试了一遍,没毛病。。。代换3/5v滤波电容,还是涛声依旧。

放了一天,第二天继续

由于没有图纸跑了一下电路,发现3/5v后级转换电路有一个IC,也不知道引脚定义,为排除后级故障,先取下来再测试

取下后再通电测试,电流为0.26,3/5v电压正常了,51225芯片也不烫手了。维修到此问题基本确定,要不是转换ic坏,要不是后级还有短路,由于没有ic代换,先用表笔测试了一下后级3/5v对地阻值,发现上图左下角电容两端只有35欧姆电阻,不知道后级哪里短路,遂用烧鸡法进行烧机,最后发现原来是ic反面的一个电容短路了。如图

装上3/5v转换ic,通电测试,机器亮机。维修完成。

总结,这个故障有点特殊,一般3/5v芯片发烫是芯片的3D3V_PWR短路所致,很多情况是IO或南桥损坏,还有ic本身问题的较多,像这种由于后级短路导致芯片发烫的问题比较少见,希望发此贴能给维修同行予以借鉴,大家共勉之。

网友:
总结的不错 没有图纸维修增加了相对难度  加分了

网友:
还好 还有芯片型号 没得话 真的不知道怎么弄

网友:
楼主给我提供了思路,厉害了我的哥。我今天碰到一个机子,估计要很难修了

网友A:
烧鸡大法好啊,烧鸡大法妙啊 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烧鸡大法好啊,烧鸡大法妙啊 ,

,大家一起来吃烧鸡。。。

网友:
怎么都是集显的主板呢,正需要一个独显的BIOS

网友(2017-09-02):
T8210还没见过  一般看引脚定义差不多直接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