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55VD能触发 不亮机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7-07-24):
华硕X55VD能触发 不亮机是怎么回事?电流上到0.6左右不动力,内存是板载的,板号是X55VD MAIN BOARD REV.2.1 是不是BIOS问题?
华硕

网友:
去按照时序去修啊 看是电压没出还是信号问题

网友:
没有图纸,bios已刷,无果,各电感电压有,除CPU核显供电无,请高手赐教

网友:
测CPU供电 刷BIOS 不行就屏蔽内存 一样一样干

网友:
先刷一个BIOS看看啊,,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一般 内存颗粒有问题的可能性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