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B5269的代换

楼主(2017-07-24):
今天修一个显示器OB5269C这个电源芯片,从来没见过,查看发现和LD7575很像,只需要把1脚 换成100K的电阻,电压马上就出来了

网友A:
感觉 还是上个电源板的 实物图
图标示下
比文字描述有说服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感觉 还是上个电源板的 实物图
图标示下
比文字描述有说服力

显示器安装OK了,下次碰到了再发

网友:
显示器安装OK了,下次碰到了再发

网友:
上电阻的那个引脚应该是RT脚吧?好多芯片都是用100K,但也有的是用20几K 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显示器安装OK了,下次碰到了再发

大家一起分享 维修经验
这样比较好

网友:
这个经验记下了,常代用的芯片记下有好处

网友:
这两种本身就是1脚的电阻用料不一样,其它基本上是一致的,所以换电阻可以直接代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