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X200T 不认硬盘

楼主(2017-07-24):
X200T转屏的·· 电压都有就是不认硬盘  南桥是跟CPU一起的 ·  有人修过的样的问题吗·· 可以分享一下吗·  在线等

网友:
这个有南桥的啊

网友:
供电正常吗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查25M时钟,查桥SATA部分供电,仔细查看硬盘接口有无受损(有时就是接口针趴下或隐性短裂)

网友:
另外注意下有时硬盘供电MOS导通不良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确定桥故障前   先简单测试下HDD的基本条件等

网友:
测一下硬盘的数据线阻值是不是正常的 可以换一下那4颗耦合电容试试

网友:
X200T是南桥和CPU一体的吗?应该不是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