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ih61ma 掉电重启

楼主(2017-07-24):
联想 ih61ma 掉电重启 刷了好几个bios 涛声依旧 南桥换了 cpu 内存换了 重启瞬间所有电压都是出来的 这我就没头绪了
cpu

网友:
你看看vrmpwrgd出来了没????

网友:
你看看vrmpwrgd出来了没????背面断线了没??

网友:
跑马没有 有的板没头绪 我都会用发大镜仔细看看 一般都会有惊喜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时钟出问题了

网友:
不插内存会不会重启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不插内存时喇叭会不会叫 ,插内存时喇叭会不会叫判断主板有没有跑马到内存

网友:
维修过几块·记得是CPU芯片旁边有个六角小馆子的问题·

网友:
如果电压真的都出来了..刷了BIOS.还反复掉电重启..只有拆外设了?

网友:
这种问题不好修了,杳下各个信号有没有正常吧

网友:
掉电重启,那么全板复位信号是否正常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