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G41M CPU电厌

楼主(2017-07-24):
有片 G41M 主板 有附 DDR2跟DDR3 插槽
插上DDR3时,CPU电厌有1.2V。
插上DDR2时,CPU电厌降到1.0V(变成不开)。
求助是那部份会导致CPU电厌(厌降)
北桥已换过
ISL6312、时钟都换过
cpu

网友:
什么主板??电压都量了吗?不要乱换芯片,查找条件

网友:
是ASUS的吗?不是内存这部分的问题,应该是认不到CPU的 问题!!

网友:
查一下内存供电芯片的反馈脚电阻是否有变质 看一下周围有没有up6262的小八角 有的话拆掉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