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主板维修,给大家分享一个通病和一个小技巧

楼主(2017-07-24):
一直想发帖,因为没下载分用了,但是一直没时间。刚好今天下雨有点空闲,又加上刚好这两天修的这两块主板都是内存SMBUS总线出的问题,所以觉得有必要发上来和维友们交流一下。
先来这块通病的,之所以说是通病,是因为很久之前修到过这个板,同样的问题,但是时间太久加上记性不太好,忘记了,以至于修这块板的时候走了很多弯路,没能直接秒杀。
主板型号:华硕P8H61-M LX3 R2.0
故障:诊断卡跑码22,小喇叭报警,一看就知道没过内存
然后开始查内存条件,这是三代内存,不过内存一般是236SPD供电(3.3V),和118SMBCLK以及238SMBDATA(正常都是3.3V)这三个脚出的问题,一查果然发现问题,SPD3.3V正常,118SMBCLK也有3.3V正常,问题出在238SMBDATA这里,只有1.7V左右,找到点位图开始查。
首先查到这个脚跟两根内存槽之间的这个6脚芯片相连,怀疑它拉低,直接拆除,故障一样。
这个脚还连到这个上拉排阻和下面的三极管,更换上拉排阻,故障一样,拆除三极管,电压恢复到3.3V,但是三极管的第3脚也就是内存槽238SMBDATA这个信号的前级还是只有1.7V,看来问题出在第三脚的这个信号上面,继续从三极管第三脚查。
从全板图可以看到,这个信号从桥发出,然后还连接到CPU供电旁边的一个芯片
放大是这样,这个8脚芯片的作用我没去研究,只是看到这个芯片突然想起以前修过同样的问题,可能也是同型号的板,当时拆掉这个芯片就好了,果然拆掉芯片之后,顺利跑码亮机。
实物图芯片位置
亮机图
然后再分享一个小技巧,这个主板是今天修到的
型号:盈通G41V3
故障:开机跑E0,不过内存
G41的板也是用三代内存,还是直接量236脚,118脚,238脚供电,如果正常的话电压都是3.3V
测量后,结果又是238脚SMBDATA出的问题,图中可以看到,只有3.05V,和上一块华硕板不同的时,盈通的板没图没点位,那这个板要怎么修呢,跑线路?
接着往后看
断开电源,对118脚和238脚打值,正常这两个脚的阻值都是一样的,结果测量发现238脚阻值无穷大,断线了
118脚打值
238脚打值
没图没点位的板,这时候就只能跑线了?同行拿过来的板,修好也就20块,为了它花一两个小时跑线?反正我不会这么做!
所以就只能用简单粗暴的方法了,如图
我发现很多主板,内存的SMBUS总线和显卡插槽是相连的,SMBCLK和显卡槽b5脚相连,SMBDATA和显卡槽b6脚相连,像这种断线的情况,可直接从内存槽飞线到显卡槽,我这个是内存槽238SMBDATA断线,所以就直接飞线到显卡插槽b6脚。
方法是简单粗暴了一点,外观也是不怎么美观,但是故障解决了。
亮机图
最后有一点感慨,当初因为兴趣才选择维修,然后把它当做自己的职业,但是到现在,热情好像被一点一点消磨了,修好一台电脑,也没有当初的满足感,遇到一些难缠的故障,也没有当初的耐心去慢慢研究。
生意一年不如一年,未来路在何方,电脑维修该何去何从?
要坚持,还是改变?

网友:
怎么图片发不出来,服务器出问题了?点发帖之后网页就直接空白,一刷新又发了一篇同样的,而且图片都显示不了,管理看到帮我删了吧,可以了我再发。

网友:
不错,跟楼主学习了,虽然维修下来是不好做!!

网友:
同感啊,现在做维修做的越来越烦了,遇到一些难修都不想去研究了,没那劲,一是价钱太低了,人也懒了,想转行又不知做什么好

网友:
之前做手机维修现在加电脑一起修。发现电脑维修的坑更深、问题更难价钱也更低

网友:
现在的 主板 难修的不划算了  二手额都很便宜

网友:
这个必须收藏,我也遇到过同样故障但没修复,学习了。

网友:
其实不过内存 修来修去就是那几个问题 你拆的那个8脚小芯片应该是up6262

网友:
感觉写的挺好       加分鼓励鼓励

网友:
说的不错,3代内存不过内存这3个脚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好的经验,虽然没看到图,但是您讲的明白,看懂了!

网友:
现在的 主板 难修的不划算了。。。

网友:
不错跟楼主学习,没了当初的热情是因为已经修麻木了

网友:
我当初在迅维学习的时候,是个小白,拿主板回宿舍修,你手把手教,半个小时左右,帮我搞定3块主板……我放弃过这个行业一年半,现在又捡起来了,自己的经验是,遇到难题了,从易到难,慢慢来,绝对绝对不可以轻言放弃。这个行业里面,挣钱的人很多,用心观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