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42j不定时 掉电

楼主(2017-07-24):
型号;k42je
版号;K42JR 4.0
  故障有时候开机有时候不开机,不定时掉电,这机器有几个通病,看了很多帖子,都处理过但还是掉电,刷过bios, 换过ec边上的牌组,故障还是一样,机器能开时候整版很烫,pj8101节点旁边3v电感很烫,没图子 实在 找不到问题了 ,求大神

网友:
。。可以当不开机修。。看不开机的时候是什么问题。。。

网友:
通病搞过了就当不开机修。。。。。3V 电感烫 可能是后面负载过大

网友:
1.05V和显卡是可能性比较大的地方了。

网友:
了就当不开机修。。。。。3V 电感烫 可能是后面

网友A:
把EC边上有个EC_rst的电阻拆了试试

网友:
3V 电感烫 可能是后面负载过大   断开后面电路开看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EC边上有个EC_rst的电阻拆了试试

这个电阻拆了的还是一样 不定时掉电

网友:
有什么小原件漏电  所以3v很烫  测一下对地吧  说不定就有哪个阻值不对  后面烧就行了

网友:
3V电感打个波波看看就会发现问题吧

网友:
   保隔开始测吧   开关电压也看下

网友:
掉电不好修啊,,,,,,,,,,,,,,

网友:
和楼上一样3V 看看后级是否微段路了   排除短开试试

网友:
抓个3V电感波形看看有没有什么收货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