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7420 键盘连键,按一个出好几个字

楼主(2017-07-24):
戴尔7420
板号DAOR08

故障现象:键盘连键,(o.L.和》键),按一个键出5个字母。换键盘 现象一样

拆机检查 发现没有进水,对地打键盘口阻值 都是68欧左右 正常,然后刷个BIOS没好使,

准备换EC,拆掉EC的时候 又打了一遍键盘口阻值 发现问题21脚KSO15 对地阻值1900多(正常应该无穷大)

接着找KSO15 看看都去了哪里,

找到了

问题找到了,把EC93电容拆掉了测一下 OK

网友:
还是排容漏电惹的祸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还真没遇到过,电容引起,

网友:
电容漏电的 很常见啊

网友:
思路很重要,经验更需要,思路很好

网友:
键盘的电容一般都是排容吧,漏电的还是没怎么遇到的

网友:
电容发不是短路,漏电一般不好测量呢,一般都是排容

网友:
键盘的电容漏电的还是没怎么遇到的

网友:
这种情况,像我都是直接拆完,一个不剩。基本解决。

网友:
键盘的电容漏电这个第一次看到啊

网友:
电容问题引起的键盘不能用不常见

网友:
排容漏电了,要是我就先拆排容不好再换EC简单些

网友:
遇到过这种情况,电容漏电导致。。。

网友:
电容漏电   键盘连键,思路清晰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般就是扫描线短路或者电容漏电吧。。。。

网友:
拆掉就可以了吗,这个电容接地干嘛的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