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快克861 400度大概等于2008的多少度??

楼主(2017-07-24):
想请教一下有快克861的,快克861  400度大概等于快克2008的多少度??求教?

网友:
没看懂楼主想表达的是什么呀,可以把问题写详细点

网友:
就是861的400度等于2008的多少温度??

网友:
可以买个测风抢温度的表测下对比下

网友:
风枪温度都是实际运用当中总结出来的,并不是每个风枪温度都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问题是我没有861的风枪,所以问你们

网友:
这个可不好说,实在想知道可以用测温仪测一下

网友:
这个不是很好比较的,一个直风一个旋风,风枪高度不同温度也相差很大,

网友A:
这个温度真不好说,用熟了都差不了多少,主要是风速要控制好!

网友:
这个不知道了,提供一个方法给你。你找到锡丝180度的那种,基本上2008的枪180度的位置可以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温度真不好说,用熟了都差不了多少,主要是风速要控制好!

对,主要是对温度风速的控制。其实问度高点低点也没什么。我基本都360取小芯片 。

网友:
这个不存在等式,每台机器的温度都有可能不一样,要以测温表测得到为准,而且不同的风速,风嘴,都会有影响 。

网友:
这就没法说了  同一样快客2008   同样的温度都会出现不同的效果

网友:
还是拿个纸巾或者测温线看看实际温度偏差

网友:
大概应该是相当于2008 330度的样子,

网友:
不用管多少度 靠的是眼睛跟手去感受

网友:
861是直风  2008是螺旋风   吹得风不一样  温度应该是一样的吧?

网友:
额,从没有人去追究这个,你可以试下用测温仪测下温度就知道了,

网友:
窝觉得应该相当于快克2008的430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