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开机蓝屏

楼主(2017-07-24):
我今天换了个主板 开机蓝屏   代码是0x0000007b   进BIOS该了硬盘格式 果断开机

网友:
有的时候插U盘在电脑上也会导致7B

网友:
现在的主板都有两种模式了,所以大家以后还是得注意点

网友:
开机蓝屏基本都是系统问题硬盘模式问题

网友A:
新手需要这招哦。这都是经验呀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BIOS设置问题对吗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有的时候插U盘在电脑上也会导致7B,重启系统的

网友:
7B 多半是硬盘模式不对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这问题太简单聊,我还以为什么其他的引起蓝屏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新手需要这招哦。这都是经验呀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对啊  新手不知道的话 就果断做系统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问题太简单聊,我还以为什么其他的引起蓝屏哦

会而不难  难而不会     我这是针对才学电脑的人

网友:
IDE或者AHCI   一般蓝屏改成IDE 就好了

网友:
无语,早就知道了,,,,,,,,,

网友:
硬盘模式不对,BIOS里更改

网友:
蓝屏基本都是系统问题硬盘模式问

网友:
硬盘模式导致的啊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系统吧、论坛里面就有啊,挺好的啊

网友:
看USB接口有没有插着其他东西,有时候会蓝

网友:
联想Z465联想Z465联想Z465联想Z465联想Z465联想Z465

网友:
传统模式改AHCI ?系统

网友:
硬盘模式 确实是导致很多蓝屏的原由

网友:
BIOS电池没电了,会造成设置变成默认设置,如果默认设置SATA的模式与你设定的不一致,就会开机蓝屏

网友:
老大, 你不先测试硬盘的?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