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硕]
k55dr 烂机修得你要死

楼主(2017-07-24):
华硕k55dr 板号:k55de能开关机,不显示,电流以上到2。2A左右,刷BIOS,干显卡都没用,断开显卡供电也没用,后面干了桥就OK!!这烂机毛病太多了!

网友:
三板斧,总算有一板斧能击中要害。不多生产出点烂机大家都面临失业。

网友:
这就尴尬了,AMD芯片组还是比较容易虚焊的

网友:
就尴尬了,AMD芯片组还是比较容易虚焊

网友:
三个AMD在一张PCB上面 不烂才不正常啊, 南桥 AMD, CPU 也是AMD, 显卡AMD。 要是以前的4 AMD 我估计还要老火点啊

网友:
楼主思路很清晰,很好,值得学习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通病,桥上面有个RTC电容有问题

网友:
AMD的芯片组就容易出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,习惯就好了

网友:
这机器我也可烦,AMD的机器本来就比较难搞,这种桥坏的还是不少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