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一体机]
联想B350不触发

楼主(2017-07-24):
机器来的时候也是不触发,结果拆机发现 有轻微腐蚀 酒精刷后 现在能触发 但是电流基本上不怎么动 一般什么问题
不触发

网友:
可能RTC问题,再继续仔细找腐蚀,放大镜不行就用显微镜

网友:
先测电压呀,电流不够说明后面的电压没起来就要仔细查一查

网友:
上电时序一点一点查,没有其他办法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断线的地方,有腐蚀的元件替换掉

网友:
上电时序一点一点查,没有其他办法 看看有没有断线的地方,有腐蚀的元件替换掉

网友:
进水了,估计还是有的地方腐蚀了,电阻断线了

网友:
首先看3 5v有没,再看ec的工作条件,供电 时钟 复位

网友:
像这种 我猜测是哪里有短路了....一个小电容 或者小电阻 要不试试烧机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