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750G 无待机 无3 5V 怎么修

楼主(2017-07-24):
acer 4750G 无待机 无3 5V 开关无3V 怎么修 公共点有
修好了:没有EN 应该是那关双场馆坏了,我直接断开其跟待机芯片EN脚 后OK了。。
芯片

网友:
you 19V无待机,就是没有过保护隔离,按时序秀

网友:
看3 5 V用的什么电源管理芯片?如 51125 什么的看他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我也刚修了个宏碁没待机,换了51125还是没待机。先丢一边了、

网友:
按步骤修按步骤修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