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吹芯片温度

楼主(2017-07-24):
吹芯片到底是高温快速好还是低温慢速好。我一直是信安泰B850  280度吹小芯片

网友A:
肯定是慢速好,快速一去,有些心片直接听到声音了就挂了。

网友:
不同环境温度也不同吧,根据芯片位置

网友:
自己的的工具,还是找坏板,吹焊几个芯片来适应一下,,,。

网友B:
我拆小芯片快克861 360直接干,CPU附近我一般用老铁拆 ,总之要胆大心细,找个坏板好好找找感觉,最好是能开机的板子

网友:
这个要靠你自己去摸索  不停的找适合自己的温度

网友:
各有好处吧。不过好像快取的人多点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肯定是慢速好,快速一去,有些心片直接听到声音了就挂了。

小芯片 感觉快取好。你慢取 其它地方都加热了。你快取,其它地方热量还没有传过去了已经下来了。

所以我快取,一般10-20秒内下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拆小芯片快克861 360直接干,CPU附近我一般用老铁拆 ,总之要胆大心细,找个坏板好好找找感觉,最好是能 ...

说的很对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拆小芯片快克861 360直接干,CPU附近我一般用老铁拆 ,总之要胆大心细,找个坏板好好找找感觉,最好是能 ...

烙铁去cpu附近的芯片,取下来会不会被烫死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烙铁去cpu附近的芯片,取下来会不会被烫死?

你说是CPU爆掉好呢 还是小玻璃芯片坏掉好呢   有时候就是要选择,是保板还是保芯片,不管怎么选择是要把你的风险控制在最低,连有可能出问题都要排除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