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索尼SVF141D11T MBX-268待机0.02(不触发?)附集显亮机BIOS和图纸

楼主(2017-07-24):
    昨天接到一远房亲戚送来的SONY机子,跟我说开不了机了, 让我帮忙看看,闲聊一会后留下机子就走了。 机子型号SVF141D11T,粉红色的,果然是小女生最爱啊,好了废话不多说。机子插电源, 有点短路,于是乎拆机检测,发现机子拆开过,但是当时问她她也没和我说清楚,只是说放了很久不记得了,好吧,所谓亲戚就是这样,在此省略一万字,大家都懂得! 裸板插电微短路,发现桥有些发烫,于是直接上BGA拆下,桥型号SLJ8E,正好之前THINK板拆下有一个,于是刮胶、植株、焊上去、,当时已经可以开机了, 装机测试……当然今天不是说的这个问题。
    进入主题:时间来到今天早上,本来想再测试一下叫她来取了,问题出现了,开机大概2小时左右,屏幕不动了, 死机了,强制关机之后无法触发,取掉电池,插入可调电源,待机0.02A,按开关无任何反应,于是拆机 …… 测量后待机3v、5v都有,但是问题就在这里,距之前修此机经验,此机正常的时候待机电压会出来,但是只有10秒钟左右的时间会自动消失,而现在是一直有,肯定是不正常的。 然后继续测量得开关键电压只有1.3V,       测量两边电压一样! 断开单测EC端也是一样。
    想起之前看过一篇论坛帖子,说的好像也是这个问题,最后刷BIOS解决的,于是也去下了份来刷……结果也是一样,没有任何变化。  继续测量EC:115、88、76、46、19、102、85、104、各脚电压3.3V正常 。想了一下:既然各电压都正常了,EC应该输出正常才对啊,难道是EC坏了? 拿出百宝盒,换了一个,结果涛声依旧!…………思考了下:想起之前测量的待机电压,怎么会一直存在?待机电流也是0.02 难道机子已经触发了? 于是测量得EC  8脚和15脚都有3.3V ,果然机子已经触发了,只是后续电压没有产生!
先查了下 S5_ON去的地方, 分析得出: S5_ON是高电平的时候会将PQ244导通,从而拉低PQ235的G级,使得PQ235不导通,RVCCD就会正常输出,让PQ287和pq279分别产生:+5V_S5和+3V_S5两个后继电压,这两个电压去的地方几乎布满全板了,就不多说了。来到实测:S5_ON到PQ244的G级正常,测得D级无电压正常,然后测得PQ235 D级无电压,看来问题就是出在这里了!测量阻值也无短路,从料板找了一个换上去……插电待机电流0.00, 因为我是用的3位电流表所以显示不了第四位的数值。插屏。

    总结一下吧:平时也很少发帖,也不想发些没有营养的帖子,至于这篇帖子发的原因是这种问题比较少见吧,而且很容易误导维修者,当时我都怀疑换上去的桥芯片了,不过最后冷静了下来,还有一个原因就是:之前看到论坛有一篇帖子说到这个机子的时候关于EC第四脚VDD脚,是由+3V供电而来的,但是他的帖子是说的待机就会供电,其实当时我看了图纸就觉得不对,那个电压是开机之后才出来的一个电压,待机是不会发出的! 实际测量也是如此!所以想再说一句吧:各位发帖的时候写的各信号和电压,最好是实际测量清楚再发上来,不然很容易误导别人! 可能本人有点强迫症吧,发帖的时候各个信号都是对着图纸和板子,都是重新测试一遍才陆续发上来的  所以平时基本没发帖,时间太伤不起了,最近生意也不太好。 觉得此贴写的还行的看官大神们请加分哦 有哪点写得哪里不对的也希望大神们指点!由于之前没来得及认证所以只能发普通板块了唉。。奉上此机集显亮机BIOS和 图纸

网友(2018-03-24):
楼主修的还是不错的,

网友:
这么好的帖子,看晚了,思路清晰,技术高超,尤其了楼主的理论功底,非常深厚,S5_ON,我咋没想到呢,手上的是二修的索尼,屡烧待机ic,明天去仔细查查,是触发了,还是保护了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  写的真详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