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M5010开机不显示报警7声

楼主(2017-07-24):
拆开机器 直接奔北桥  吹啦下发现还是没显示 难道是显卡 用风枪又吹了显卡  发现还是一样   量了下北桥下面的电容归0  看来是北桥完全坏掉了  直接换掉 这款机器最好接个长转  amd的温度比较高 直接用058的桥换可以代替001的桥

网友A:
有些桥上面O,是正常的吧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些桥上面O,是正常的吧!!!!

我也不太 清楚  反正就是直接换掉就ok啦

网友:
这个显卡是哼容易坏的

网友:
这种机器垃圾的要死,修都修不好,一到夏天或者客户稍微玩点游戏就挂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