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冠捷]
显示器有趣的维修问题

楼主(2017-07-24):
今天接了,一个冠捷lcd19的显示器,一看是驱动板坏了。为了节省时间,显示器也挣不到钱,所以果断换通用驱动板,改好了以后发现花屏。然后怎么处理都不行,又换了两个驱动板,换了两个屏线也都是症状一样,最后没办法,抱着试试的态度从他坏板上拔下他原先的屏线,装上竟然神奇的好了,第一次碰见这么奇葩的事

网友:
应该是屏线不支持你那块屏,线路定义不一样吧!幸好,这次你通用板的屏线和原屏的屏线一样,不然就尴尬了!哈哈

网友:
LVDS的屏线通用板和AOC的肯定不通用,那就是TTL 的屏线,TTL的屏线花屏的话,估计还是你自己的屏线氧化的关系

网友A:
原机屏线什么样子的,可能你把屏线弄错了,搞不好要烧屏的,换换驱动板一定要根据屏确定好用什么屏线,不能太随便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原机屏线什么样子的,可能你把屏线弄错了,搞不好要烧屏的,换换驱动板一定要根据屏确定好用什么屏线,不能 ...

屏线没弄错,就是稍微有点花屏,屏线都是普通屏线,都是完全一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屏线没弄错,就是稍微有点花屏,屏线都是普通屏线,都是完全一样的

这有什么好 有趣的?
是驱动板质量问题,还是屏线问题?

网友:
两个屏线的数据线定义不一样吧,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屏的排线不通用没问题,但屏的供电脚定义如果跟你的换的排线供电定义不一样就尴尬,有个别的屏供电定义跟通用排线的定义不一样,打个比方双8的排线也有分为左右供电,换排线时要对照原来的排线跟驱动板的供电一致。不然就呵呵了。

网友:
仔细看看,屛线应该不一样吧                 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屏线没弄错,就是稍微有点花屏,屏线都是普通屏线,都是完全一样的

也有可能是屏接口和屏线配合的问题,屏接口有些松动,原来的屏线稍厚一点,接触比较好,而新屏线稍微薄一点,接触不太好,引起花屏!

网友:
估计你的屏线连接屏那端有接触不良的情况,,偶尔碰到这情况,,都是在屏接口那端的屏线后面贴上贴纸,接触点用橡皮擦擦干净就解决了

网友:
楼主应该是你没找到根本问题,很有可能是你屏线用错或接口氧化了

网友:
屏没烧就很好了,以后小心点,以前就遇到坑的

网友:
可能通用板屏线接触不太好吧,有些线接口那薄一些

网友:
有些驱动板屏线插口不是很好,碰到过几次这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