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50开机0.9左右不显示通病

楼主(2017-07-24):
G450开机0.9左右不显示通病版号是:la-5081p
电压全有,看似好像不过内存或者没过显卡
但是逛论坛看到过有说USB短路造成的。所以测了一下USB接口都正常。就直接焊了显卡
然后还是一样,仔细观察发现左下角有个8脚芯片颜色有点不对,疑似烧了。但是对照图纸测量没有短路都正常

因为图纸上这个芯片是和USB相关的,就直接去掉了,在开机直接显示了。在其他联想料板上找了个功能一样的就修复了
如果有朋友遇到这个版号这个电流   可以直接去掉左下角U50看看   说不定有惊喜

网友:
这个 到是 没见过

网友:
通病??? 还真没遇见过啊 坏 USB 这个8脚芝麻官

网友:
这样的机器 楼主 收多少   维修一次

网友:
这个坏的还真没有遇到过,

网友:
这是USB过流保护芯片 修到的多了

网友:
还没有遇到过

网友:
这款机型好多外观接口有损坏引起的,

网友:
是后记5v  电压对地短路了么。。

网友:
这个机子一般USB舌头坏了引起不亮机,心情好就帮换一下U口,心情不好直接拿钳子把舌头的触片扯掉,不用拆机,好舒服的

网友:
我遇到这种 都是直接搭个保险就完了  何必去换芯片 呵呵

网友:
修到过的都是可以亮机 但是usb不能用

网友:
这个芯片修的还是蛮多的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遇到过一台,当我裸板测量的时候还把我躺了下,和你说的位置一样,应该是通病了

网友:
这个通病  先记下了       日后备用

网友:
楼主我遇到的问题跟你的一样 刷了BIOS不行 明知道不可能是显卡问题的  我还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风枪吹了下显卡 还是不行,  我就搜帖子的 没想到真的解决了  去掉U50就好了 真是太谢谢楼主啦。

网友:
现在的维修确实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念,加倍的努力,共同的进步!

网友:
USB心片短路一摸就知道啦 ,这个不过还是要细心

网友:
上次有一篇没有修好 测的usb 5V都正常就放弃了

网友:
这个 没有遇见个 先收藏了    一方万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