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P75-D3开机掉电不触发

楼主(2017-07-24):
主板故障为开机瞬间掉电,掉电后不能触发,检测所有公共电感无短路,后短接电源绿线可以开机显示,刷过BIOS无效,看到网上有一贴子说PQ12的CPU电压不能出来会导致掉电不触发,换了也是一样的故障,后来没办法,只有下个图纸,一个个量IO,查 到127脚电压不正常,为3点几伏,正常应该为2V,量了一下127脚后的两个电阻,一个是R25,一个是R27,R27正常,为15K,R25量上去只有12K,找了半天找不到75K的,找了个100K的装上去,电压成了1。5伏,还是开不了,再量下拆下来的原电阻,反而是75K,没办法又装回去,结果好了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估计是有灰尘短路了吧,反正好了,反复开机,测试OK

网友:
技嘉12v电压不正常导致主板开机掉电,可以把两个分压电阻拆了,连上126脚

网友:
这是技嘉的经典通病,IO反馈检测电阻不正常导致的上电保护。

网友:
这是技嘉主板的通病,IO负反馈电压不正常导致的上电保护。

网友:
技嘉的板,IO的12V检测分压电阻可能虚焊了,造成开机掉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