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600掉电,有没有修到不是BIOS问题的

楼主(2017-07-24):
东芝L600掉电,有没有修到不是BIOS问题的。论坛上的BIOS刷了几个都一样掉电,而且好多人都是掉电后不能在触发
我这个掉电后还能在触发,而且掉电时间不固定。有时候10几秒,有时候1分多钟。最长坚持了3分钟左右

网友A:
这个得示波器打下各电感,有没有杂波的,没有杂波的话,说明不是PWM电路问题,那就得用PWBTN#和S3信号来比较。看是EC这边引起的掉电 还是PCH那边,先这样来缩小故障

网友:
DC供电电池,仅供参考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显卡问题也会掉电

网友:
这板之前也遇到过,也是掉电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得示波器打下各电感,有没有杂波的,没有杂波的话,说明不是PWM电路问题,那就得用PWBTN#和S3信号来比 ...

大神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,这个思路很好 掉电的时候3v5v会不会跟着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神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,这个思路很好 掉电的时候3v5v会不会跟着掉了

35v不会掉的 测试的时候一直监视这2个电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