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50-70

楼主(2017-07-24):
联想Y50-70    闪屏   屏没有问题   这种 不知道怎么下手  啷个办

网友:
怎么个闪法?自己不会修还是别乱搞,扩大故障!

网友:
先把屏幕排线重新插拔下试试/``````````

网友:
转动一下壳看闪屏有变化不。。。有变化屏线,一个样显卡的概率很高。。。

网友:
显存看一下,以前修到过 一个是屏幕 竖线  后来加焊显存好了

网友:
查下显卡供电部分,闪屏一般是供电不良造成的比较多

网友:
老表,你得说清楚是屏画面闪或是背光闪?如果版号是la-b111p rev 1.0,找到U11,把它换了试试。

网友:
查下屏供电电压是否正常

网友:
有图有真相啊 图片都没有 是有正常的画面显示闪屏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