助攻一出必属精品-IPAD6 系列触摸不灵通病维修

楼主(2017-07-24):
首先没找到平板专修区在此发帖请版主见谅
接到一个同行的IPAD6 air2机器,原厂没动过,触摸不灵,这个以前因为修到过几个,所以直接报价维修。以下是维修过程。

拆下屏幕之后,把三根屏线拆下,看到主板,屏线接口处铁壳子拆掉,看到触摸控制模组,用万用表会测出来一个电容短路(下有图片),别以为拆点电容就会好了,那你就想的太简单的,首先这个电容是升压(20v左右)的滤波电容,它短路的话会挂掉升压电路里面的主角二极管,这个二极管是玻璃管像。然后后面的线圈电感也会跟着一起烧掉断线。

然后维修代换注意几点:电容拆掉装不装都可以,一共两个,只坏一个.最好装上(我都是用笔记本的25v的贴片代换)。二极管代换,因为这个管子比较小,有手机料板的话就不说了,没有的可以找笔记本IBM的主板上面这种很小的二极管很多的,其次是方向(下面有图片)。正向端对着线圈电感的方向是对的。线圈电感的代换,其实升压电路里面不需要电感的,但是最好换上,我是直接在笔记本料板上找了一个贴面电感装上的。一下有图片大家看吧。镊子会指示。百忙之中抽点时间发个帖子,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

网友:
厉害了大神   不过你这样好像不会被评为精华   要是来个图纸分析  也好让我们学习一下

网友A:
不要误导人 电感极其重要 电 感量和最大电流参数必须达到要求 不然下次就黑触摸就over 1百多一个

网友B:
厉害啊  笔记本的  原件   能用吗

网友:
这个通病好像也有人发过,6代的这个也确实做工有问题

网友C:
想请教一下,楼主说电容可以不要,电感也可以不要,哪它升压是个什么原理

网友:
PAD6主板还没修过,怎么感觉你像是在修背灯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要误导人 电感极其重要 电 感量和最大电流参数必须达到要求 不然下次就黑触摸就over 1百多一个

那你要看用在什么电路里面了,不要暴露你的智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想请教一下,楼主说电容可以不要,电感也可以不要,哪它升压是个什么原理

电容不是用于自举,是用于滤波,是升压之后的19v使用,升压的不接地,下次遇到你测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厉害啊  笔记本的  原件   能用吗

能用,但是笔记本的都大,还是找手机的好

网友D:
楼主。感觉这么大的电感不要不行吧。你确认你没有装吗。具体位置 是什么?  给个位置 好。我们大家一起分析一下。

网友A:
升压电路不需电感?你的模拟电路基础是体育老师教的?

网友E:
PPVDD_STINGER_BOOST路上一共四个电容,用松香法排除。其次电感短路击过一般电压不稳=需更换,两块钱一个,电容按电路摘一个没问题,正常负责点的师傅会补上,PPVDD_STINGER_BOOST 通路正常阻值350左右,看表了。550左右玻璃二极管击穿,黑触摸在开机进入系统的瞬间开始发烫。正常维修不需要更换黑触摸,维修后有部分触摸不灵需要换黑触摸,白触摸没见坏过。除非进水。楼主就不要误人了,料板市场带黑触摸35-40一个,带电感和电容。和6代黑触摸不通用

网友:
主板上的电感一般都需要装吧,最好配个图分析分析 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。感觉这么大的电感不要不行吧。你确认你没有装吗。具体位置 是什么?  给个位置 好。我们大家一起分析 ...

不是没有装。是用了普通贴片电感代替了图片上你看不到了,帖子里也说明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升压电路不需电感?你的模拟电路基础是体育老师教的?

我数学也是体育老师教的,你自己找个ipad6你看下吧,看看这个电感上通过的电压是多少(实测3.6左右)。二前面升压起来的电压时多少(20左右).这个电感式在后极的,没问话针可怕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PPVDD_STINGER_BOOST路上一共四个电容,用松香法排除。其次电感短路击过一般电压不稳=需更换,两块钱一个, ...

不知道是谁再舞蹈,我修过的触摸失灵都是玻璃二极管短路的,我还真遇到后面电容短路之后,前面玻璃二极管阻值能变大的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能用,但是笔记本的都大,还是找手机的好

终于来了一个行内人啊,看着一些不动装懂的瞎比比就来气

网友:
我有一台一模一样的,但是不是一个问题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终于来了一个行内人啊,看着一些不动装懂的瞎比比就来气

呵呵。。也没必要来气吧。。略地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