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常维修2 ACER-4630进水不开机一例 申精

楼主(2017-07-24):
主角:ACER-4630  故障现象:待机0.004A 开机无反映
这个机子也是同行送来。打开发现进水,如图:位置刚好是待机供电芯片位置 首先当然是清理了呀。清理完了,情况一样 这不废话吗,什么都没修就清理一下,当然很大可能还是一样好不了,然后开始打开图纸,一步一步,这个芯片用的是TPS51427 但是图纸上标的ISL6237 都是好常用的芯片了对不,测量发现6角VIN主供电没有。直接查上级来路PR35 这个在图纸上是0欧电阻 一量左边有19V 右边芯片6角这边0V 断电再量芯片阻值正常呀,500多这也太简单 了,OK直接料板上找个0的换上去,这下傻了 供电有了情况一样,老实查了 一下,来到1角REF 主供电有了REF应该有呀,结果没有,感觉进水芯片是不是也挂了,算了先换个新的吧,反正这种我都有备件(事实这里犯错了,后面再说)换芯片中。两分钟就换好了,小儿科。然后再测试,奶奶的还是一样,没有待机3V 5v输出 ,好吧这回老实查吧,看了看LDO电压没有开启。 图纸很清楚7角没有输出LDO电压是因为4角没有开启LDO信号 直接看图量板发现。这个电压是VS电压经PR46 和PR47分压而来。正常应该是10V左右,好吧上图你们就懂,先量前面的PR46无穷大了。哈哈本来100K的变无穷大了,电压当然过不来了。直接HP料板上找到个80K的,差不多分压出来也没多大问题好了,这次再次通电测试 你们看到了什么,是不是有待机电流了。OK了。3V  和5V输出完美,下面就是亮机图了好了,此机到此维修结束,都 是日常维修,有朋友知道我中间犯错了那里吗。哈哈,没什么多少技术含量,但是发贴边修边照都是我一个人,真的不容易 ,希望版主来个精华鼓励。最后谢谢大家看贴,有时间我都会发此维修实贴记录上来。

网友:

上面为啥传的图片全挂了。一张都没传上去。
主角:ACER-4630  故障现象:待机0.004A 开机无反映
这个机子也是同行送来。打开发现进水,如图:位置刚好是待机供电芯片位置 首先当然是清理了呀。清理完了,情况一样 这不废话吗,什么都没修就清理一下,当然很大可能还是一样好不了,然后开始打开图纸,一步一步,这个芯片用的是TPS51427 但是图纸上标的ISL6237 都是好常用的芯片了对不,测量发现6角VIN主供电没有。直接查上级来路PR35 这个在图纸上是0欧电阻 一量左边有19V 右边芯片6角这边0V 断电再量芯片阻值正常呀,500多这也太简单 了,OK直接料板上找个0的换上去,这下傻了 供电有了情况一样,老实查了 一下,来到1角REF 主供电有了REF应该有呀,结果没有,感觉进水芯片是不是也挂了,算了先换个新的吧,反正这种我都有备件(事实这里犯错了,后面再说)换芯片中。两分钟就换好了,小儿科。然后再测试,奶奶的还是一样,没有待机3V 5v输出 ,好吧这回老实查吧,看了看LDO电压没有开启。 图纸很清楚7角没有输出LDO电压是因为4角没有开启LDO信号 直接看图量板发现。这个电压是VS电压经PR46 和PR47分压而来。正常应该是10V左右,好吧上图你们就懂,先量前面的PR46无穷大了。哈哈本来100K的变无穷大了,电压当然过不来了。直接HP料板上找到个80K的,差不多分压出来也没多大问题好了,这次再次通电测试 你们看到了什么,是不是有待机电流了。OK了。3V  和5V输出完美,下面就是亮机图了好了,此机到此维修结束,都 是日常维修,有朋友知道我中间犯错了那里吗。哈哈,没什么多少技术含量,但是发贴边修边照都是我一个人,真的不容易 ,希望版主来个精华鼓励。最后谢谢大家看贴,有时间我都会发此维修实贴记录上来。

网友:
这系统有问题呀,好辛苦都传了三次图也没全加上去,后现加上亮机图吧,谢谢各位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