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维修

楼主(2017-07-24):
从客户电脑中拆下来的坏电源(图1) 我本想不想修只想打开看看的  结果打开看到一个电源鼓包了想想看是修一下吧 找了个电容换上这个电源又复活了  (看图2图3 来个电容的区别 明显有个凸出一点   )

图1

图1

图2

图2

图3

图3

网友:
直接换掉就可以了吗?之前什么故障现象呢

网友:
滤波不良,用示波器看看应该能看出来,高纹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