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主板KBY3-LY通电没有反应 通病

楼主(2017-07-24):
同行送个主板  CPU集成  型号  BKY3-LY

开机通电没有反应   电流0.4几  感觉CPU空焊   风墙吹 没有反应  无意发现  CPU上电容有腐蚀 直接烙铁弄掉呵呵
滴滴滴叫唤了   安装内存 完美卡机
修过3块了    通病以后直接秒杀    红圈圈标注地方的电容漏电

网友:
品牌机    这种CPU容易挂

网友:
是通病,我也修到两块这样的板子

网友:
修了一个单位十多台联想台式机,都是换桥上的电容就好了

网友A:
楼主是把这个电容取了没装还是重新装了一颗

网友:
这个确实的通病,以前论坛里也有人说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是把这个电容取了没装还是重新装了一颗

没有安装  直接去掉    ·~~~一直是这一天弄的    没有返修里·~·

网友:
这机器还有一个通病 就是内存槽有一个装了不亮   要换另外一个  两个内存储颜色不一样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经验学习了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