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510 进系统掉电

楼主(2017-07-24):
w510    原机是短路  CPU铁皮坏  改的8脚MOS管    进系统掉电  发现有NEC大电容 换掉  还是掉电 吧铁皮 和供电全换掉了 还是掉  没思虑的 有大神遇到过吗

网友A:
找原型号 换上试试  ,cpu供电管理芯片 换了么

网友B:
换铁壳修好多台了通病。。。。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C:
进系统掉电,进pe掉电不?把cpu供电芯片换了看看

网友:
这个待机芯片是什么?掉电看看待机电压有没有掉

网友D:
CPU换过了没?短路容易吧CPU干掉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CPU换过了没?短路容易吧CPU干掉的

换过CPU了  铁皮3对 加供电芯片和小供电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进系统掉电,进pe掉电不?把cpu供电芯片换了看看

换过 铁皮3对 加供电芯片和小供电芯片    进PE也掉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铁壳修好多台了通病。。。。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铁皮3对已经换过了 加供电芯片和小供电芯片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找原型号 换上试试  ,cpu供电管理芯片 换了么

把铁皮全换掉了 加供电芯片和小供电芯片

网友:
楼上说的没错,铁壳的CPU供电短路的很容易把U干坏

网友:
示波器测滤波各电容的波形。掉电跟供电中电容很有关系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换铁壳修好多台了通病。。。。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这个壳不好换有可能没换好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壳不好换有可能没换好................

已经修好了  1.8v的个电有问题 不稳定  图纸像是个线性电压  换掉就好了

网友:
应该还是  CPU供电部分问题吧///

网友:
应该还是铁壳部分有问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把铁皮全换掉了 加供电芯片和小供电芯片

那在看看电感输出有没有杂波  ,cpu几路供电 是不是有一组供电不工作啊

网友:
还是换回原来的铁壳吧 有可能普通的带不动  或者CPU有没烧出问题 换个CPU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