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ad5扩容出现的问题

楼主(2017-07-24):
接到客户一台pad5扩容128G内存的,扩容过程大家都懂不细说,在刷机时出现问题了,进度条出来走一点然后就黑屏了报错9.   以为是硬盘没装好  重来一遍还是不行。换个128硬盘再来还是报错9.我把16G的硬盘装上去刷机可以过去,打下面阻值也都正常。有点懵了这时咨询了一下同行的一位师傅,说可能是底层资料问题或者是硬盘要用海力士的,也用说要用黑盘   加厚的那种。  我一样一样的来试,先提取原盘底层  然后把东芝新盘用艾普的修复下写入底层。装机刷机还是报错9.然而没有海力士的硬盘,只试了东芝和闪迪的。请问各路大神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,指点一二。感谢!!

网友A:
就是硬盘问题,继续换,以前遇到过,换了不下10个才好

网友B:
看到过有人发贴,好像情况跟你这个差不多,最后还是换硬盘好的

网友C:
我直碰到过一次怎么刷机都报错9,结果一个苹果6过来扩容才发现原来硬盘坏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就是硬盘问题,继续换,以前遇到过,换了不下10个才好

我去,128G的硬盘啊不能一下买10个吧

网友:
用海力士的。我没有海力士的就不动。。买的时候要求买海力士的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我去,128G的硬盘啊不能一下买10个吧

海力士的可以过的。我搞过不少了。当初不知道直接其它杂盘搞啊搞。搞啊搞。在拆装N次后,顺利搞成报错4014了。还不亮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直碰到过一次怎么刷机都报错9,结果一个苹果6过来扩容才发现原来硬盘坏的

PAD5挑盘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看到过有人发贴,好像情况跟你这个差不多,最后还是换硬盘好的

海力士。用海力士就OK了。只有PAD5挑盘。PAD5用海力士可以过。其它盘不确定。可能会过,但过的机率很小。报错9.    其它的PAD还没发现挑盘的。。只有PAD5 ...........所以PAD5的扩容要注意 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海力士。用海力士就OK了。只有PAD5挑盘。PAD5用海力士可以过。其它盘不确定。可能会过,但过的机率很小。 ...

听好几位都说过这个要用海力士的 ,看来要再买来试试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海力士的可以过的。我搞过不少了。当初不知道直接其它杂盘搞啊搞。搞啊搞。在拆装N次后,顺利搞成报错401 ...

我这整了七八次了  我都有点怕了

网友F:
最好还是找一个一样的盘试试  电子产品谁能说的清除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最好还是找一个一样的盘试试  电子产品谁能说的清除

订了个黑盘再回来试试看吧,,,,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订了个黑盘再回来试试看吧,,,,

试   好    了                没   有      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这整了七八次了  我都有点怕了

七八次没有用海力士盘吧。。别再搞其它盘了。搞多了别跟我这边一样搞成4014、4013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最好还是找一个一样的盘试试  电子产品谁能说的清除

订海力士或者订PAD5的原盘。。但商家卖给你可不一定是原盘。有可能不是原盘,他说原盘卖 你,,你也不知道。。所以你还是买个海力士的吧。。保险一点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订了个黑盘再回来试试看吧,,,,

我记得东芝的黑盘好像也可以,但我不能确定。但海力士的盘我确定可以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听好几位都说过这个要用海力士的 ,看来要再买来试试了

嗯。。肯定没问题的。别用其它盘搞了。搞多了把闪存搞虚汗了。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我记得东芝的黑盘好像也可以,但我不能确定。但海力士的盘我确定可以的。

我找卖硬盘的说  东芝的黑i盘要加厚的就可以用。然后发了一个今天回来装上去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试   好    了                没   有      啊

没呢。昨天才发货的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H:
换个硬盘试试,以前我也遇到过,换个硬盘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换个硬盘试试,以前我也遇到过,换个硬盘就好了

前后订了6个128硬盘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找卖硬盘的说  东芝的黑i盘要加厚的就可以用。然后发了一个今天回来装上去看看

嗯。。可以试试,但说真的。我现在只有海力士的。其它盘都不试。怕出问题。感觉PAD5的闪存在边上很容易出问题,出了问题重做闪存还是不行,闪存到PUC还容易断线。反正感觉换硬盘吹到闪存的就修不了了。。我修了几台都没好。CPU内存全重做了,还是不行。还是报4014...后来就不瞎搞了。用海力士一次过。其它盘不折腾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找卖硬盘的说  东芝的黑i盘要加厚的就可以用。然后发了一个今天回来装上去看看

可以了,就是那种加厚的东芝硬盘也可以刷过

网友I:
以前遇到过一个扩容报9,原盘可以刷过,总以为底层问题,靠写了一遍又一遍做了一遍又一遍,买了个PAD5上的拆机盘好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以前遇到过一个扩容报9,原盘可以刷过,总以为底层问题,靠写了一遍又一遍做了一遍又一遍,买了个PAD5上的 ...

看来很多人吃过这上面的亏,都不知道还挑硬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