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昂达 a770/d3 开机复位闪烁

楼主(2017-07-24):
昂达 a770/d3 开机复位闪烁 不知是那的问题

网友:
复位灯闪,先查各大供电正常吗?正常在拆外设最后南桥

网友:
AMD主板复位灯闪  缺电压    重点检查VDDA电压   CPU座边上的1117

网友:
复位灯闪烁,其实就是板子没有跑码。

网友:
好麻烦啊,挣个金币,谢谢挣个金币,谢谢挣个金币,谢谢挣个金币,谢谢挣个金币,谢谢

轩辕思天 -5 -5 灌水!广告!小心账号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