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索尼不上电通病

楼主(2017-07-24):
最近一个月修好了5台索尼PCG-71212T 不上电的机器
每次都是没有待机,3V5V主供电芯片没有电压,
PU19 pin6 没有19V ,就从PF1 处一一测量,发现PQ2 123脚19v正常 5678脚没有电压
发现后级短路,就用绕机发维修节省时间 ,直接给PU19 pin6 直接供电,上电果然大电流 ,发现PC168 发烫,更换PC168 电容,3v5供电正常,
顺利开机

网友:
遇见送钱的机器就是不错..

网友:
最喜欢修这样的机器了

网友:
又是电容造成的短路,喜欢修这样的机器

网友:
这样的机子修的就是爽 0材料成本,立等可取,兼顾维修效率和利润,这才是真正的维修

网友:
大短是维修界的福音,快捷,而且无成本

网友:
我也喜欢,昨天修了一个G510,一样的毛病,烧机烧出来了,不错

网友:
还有个索尼不通电是3个反相器,中间那个反相器电压不正确,导致不通电,所以那也是通病

网友:
天天有这机修真是好事,我有碰到是分压电阻坏

网友:
楼主又捡钱了,遇见大短的 心情都不一样了 哈哈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通病了吧,这类问题有图纸的话还是很快的

网友:
通病才是我们维修界的福音  感谢楼主 分享

网友:
直接飞过隔离保护都能检测出来问题了

网友:
有通病的机子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,大短路一般都比较好修点

网友:
多谢楼主分享经验,字数不够....

网友:
索尼机比较少大短吧,还是联想Y系列的比较多

网友:
直接19v上吗???? 这样烧鸡不行哟

网友:
电容坏了,哈哈检到钱了老板。每台机器问题找到就好

网友:
这种问题最喜欢碰到了  修的快还稳定

网友:
一修机还是好修点,要是被动过了,搞不好出来几个故障

网友:
这样的机子修的就是爽 0材料成本,立等可取,兼顾维修效率和利润,这才是捡钱的机器

网友:
好像没遇到过,

网友:
这样也算烧鸡把。。。。。 哈哈哈。

网友:
楼主捡到钱啦 哈哈

网友:
是直接给3V5V芯片6脚强加上19v么 然后加电摸出来的???

网友:
公共端电容短路维修那是捡钱

网友:
这个就是公共点短路吧?还是你每次都这个电容坏了 所以才是通病?

网友:
这个一定得收藏 好东西 下次碰到就简单了

网友:
不过现在索尼没有新机生产了 呵呵

网友:
有些机器吧大短会造成不充电 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碰到这样子的机器 我都好激动

网友:
天天有大短的修多好

网友:
一般机器都是电容 还是经验丰富

网友:
大短的机器我喜欢,基本不用换芯片

网友:
大神遇到的问题都是通病 秒杀

网友:
sony,的新机器还是好修的,变态的是华硕,不好整。这个问题是捡钱啊,楼主

网友:
都是电容坏呀,一般这种问题都是设计缺陷吧 基本都是贴纸 或者c壳引起的

网友:
又有多少机器是这样的问题呢?很少

网友:
碰到就是捡到了,运气真不错哦。另外这机子有图纸吗?

网友:
这样捡钱的机器修着最得劲了,爽歪歪的感觉

网友:
大短的机器一般都是滤波电容不良导致的。学习了。

网友:
索尼的通病,,,修到过好几台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SONY 的机子好多不通电的就是3,5那边出问题的

网友:
索尼的机子还有的显卡问题也多,修的多了都会有印象

网友:
这种问题的机器是维修人的福音,我都好久没有修到这种机器呢。

网友:
我们大部分都是  别人搞得像屎一样的  才到我们手上  还嫌贵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通病了,都知道了设计有问题

网友:
能遇到这种机器真是幸福啊

网友:
我最喜欢这种通病了   修的快还稳定

网友:
能有一台这样的就感到很欣慰了,居然达到了逆天的五台,躺钱了

网友:
得钱的机器,每天来  1 个到2个 不错了

网友:
PC168 这电容标号我都记熟了  我也遇到不少了

网友:
我有一台没修好,机器刚拿 走,来晚了,,,,,,,

网友:
索尼现在修的少了,有图纸就好修多了啊

网友:
每个月要能捡几台这个机那就刷歪歪了

网友:
这种电容大短的机子都是送钱的。

网友:
送钱的机子真的好,我也来几天就好了。。。

网友:
最喜欢修这样的机器了,简直是送钱了。

网友:
通病才是我们维修界的福音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捡干鱼,捞啪啪。。这种故障 基本都是送钱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下面那个部位贴纸 容易坏电容,修了也不少!!

网友:
#谢谢楼主分享,学习了,以后遇见这事就省事很多

网友:
sony通常见到很多事不过保护隔离电路,放电就好 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