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7-24):
如题 不触发 ECbios 桥BIOS刷了 待机正常上电0.1掉电 无解呀 这个U桥一体的还有必要折腾吗!
不触发
掉电

网友:
是不是后续有短路没查....

网友:
应该是少电压或者有短路导致的,再查查吧,CPU挂了就没必要弄了,

网友:
点位查看ec到南桥,南桥到ec信号是否发出,和收到

网友:
0.1的话应该有电压没有出来吧 先修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