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00S不充电

楼主(2017-07-24):
联想G400S开机不充电  关机后能正常充电 用原机充电器不行接可调电源也不行 关机情况下电流0.013左右 开机电流才0.4几 这是什么情况有没有碰到过的

网友:
忘了补充 开机情况下可以看到正在充电 就是充不进 电量一直就那样也不升也不降

网友:
你怎么知道关机了电池在充电?你去掉电池用可调电源看看待机是不是正常的

网友:
排除电池体身的问题没有?说不定是电池坏了

网友:
我这有台明基 的电脑跟你一个鸟,故障 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