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装双系统

楼主(2017-07-24):
从苹果系统里制作下载好的启动盘,认不到硬盘。完全不知道怎么办。

网友A:
你用的是安装版本的系统是吧,应该安装版系统里面没有USB3.0驱动造成的,找个USB3.0驱动封装进去就行了,我来看能不能找个链接发给你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是安装版本的系统是吧,应该安装版系统里面没有USB3.0驱动造成的,找个USB3.0驱动封装进去就行了,我 ...

那就太感谢你了,这个问题我研究好久了都没研究出来

网友:
这 是 哪 一 年 的 苹 果 呀  要是新的可以试着带一个 inter的存储驱动

网友:
在苹果系统里装win8或者win10就可以了

网友:
1. 换个W7系统 (集成USB3.0驱动的 )
2  做W10

网友:
都是装系统的大师 我还不会装苹果系统 u盘也不知道怎么做 有人有好的教程吗 有的话发出看看  谢谢

网友:
可以直接装WIN8 WIN10   就能解决了。

网友:
装W8 W 10 就可以了.

网友:
你安装完苹果系统的话,进入应用程序-实用工具-打开bootcamp 助理,里面就有"我创建 Windows7或更高版本的安装盘",插入你的优盘,选择你下载的镜像.基本下一步就可以了 .

网友B:
看来10分该给我了   你这个是因为你U盘里的支持软件不对 可以在苹果系统里面有下载的 BOOK 助理里面就有
过程是  前往——BOOKMAC助理——下载WINDOWS支持软件   然后下载   这个软件要求U盘格式为NTF格式 容量并不低于8G 就好了   然后下载完  你再按照你这个步骤就可以安装了   装完系统 驱动都可以直接用U盘里面下载的打原版驱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来10分该给我了   你这个是因为你U盘里的支持软件不对 可以在苹果系统里面有下载的 BOOK 助理里面就有
...

老铁,我这个U盘是才BOOTCAMP里制作的,也是在那个里面下载的

网友C:
什么机型?13年中和14年初的air?须要找修改过的自带usb3.0win7版本,不需要用boot camp来制作。。。直接刻录u盘安装就可以了。。。如果是12年之前的air要微软原版,自带usb3.0的版本就提示上面的错误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什么机型?13年中和14年初的air?须要找修改过的自带usb3.0win7版本,不需要用boot camp来制作。。。直接刻 ...

13年的,看来是我下载的系统有问题

网友:
新机只能装WIN 8  或者是10   ,集成USB3.0驱动。。。

网友(2017-09-12):
用我这个版本然后BOOTCAMP制作安装盘,重新安装就可以了,2013_AIR_USB3.0_AIYU_cn_windows_7_ultimate_with_sp1_x64_dvd_u_677408

链接:http://pan.baidu.com/s/1c2KrflY 密码:m62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