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teway ms2317 反复重启掉电,pe进不去

楼主(2017-07-24):
Gateway ms2317 反复重启掉电,pe进不去,有时候不打显卡驱动可以进到系统桌面,打显卡驱动后重启就掉电重启
桌面

网友:
那你应该先排除显卡有没有问题??????????????

网友:
可以去官网下个显卡驱动装一下啊 有可能显卡问题

网友:
先吧显卡吹热,,开机进系统看看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