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 Pad X1 Carbon 掉电花屏已解决

楼主(2017-07-24):
  最近修了好几台X1 的机子都是说花屏而且用着还掉电,这款机子用个通病就是屏线。
论坛也看到好多基本上都没解决,修了好几台感觉不是通病应该,可以帮助没思路的解决一下
机子拿来是花瓶,忘记拍照了不打算发帖的,开机可以开就是花屏一会就掉电0.35   0.37左右不加点了  就一直躺那了,看论坛有刷BIOS的也用说U虚汗的我都试过了,第一次搞的时候都没解决,仔细测量了一遍,来跟小烟顶一下子思路就来了,结果内存虚汗。

   修了好几台都是这个问题不知道算不算通病。板载内存灌黑胶的

楼主:
忘记说了,这个机子板载内存没把握做好最好是交换主板,我是先做BGA不过返修率高,换板子我问的要1300,

网友A:
楼主加焊的全部内存颗粒??还是哪个?

网友B:
你是加焊的内存颗粒吗???????????????????????

网友C:
楼主是全部内存颗粒都搞了吗?还是固定的几颗呢?直接换掉内存颗粒呢?

网友D:
LZ解决了 世界性疑难杂症啊    显存背面和正面 都有胶  你换那个好的呢 八个显存颗粒 还有你这是X1哪一款的

网友:
还有你是换的显存 还是加焊的    要是维修 估计也就是CPU热了 机器就亮了  不稳定啊

网友E:
我想知道楼主是如何确定板载内存的问题,这种情况你加焊可能会预热到旁边的元器件,不知道可有返修,持续关注中

网友:
8个板载颗粒都加焊,需要一定时间啊

网友F:
是屏线还是板载内存颗粒空焊?感觉你说的是内存颗粒 结果又写的屏线通病?有点不太理解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加焊的全部内存颗粒??还是哪个?

跟做BGA  显卡一样的     做内存 U要隔热 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是加焊的内存颗粒吗???????????????????????

嗯呢。  跟做显卡一样的 不过成功率低     看你技术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是全部内存颗粒都搞了吗?还是固定的几颗呢?直接换掉内存颗粒呢?

全部换完还不如换主板 价格不划算啊   ,跟做显卡一样干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LZ解决了 世界性疑难杂症啊    显存背面和正面 都有胶  你换那个好的呢 八个显存颗粒 还有你这是X1哪一款的

我没换  跟做显卡一样的干。  假焊   不过成功率比较低  我的或许会返修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想知道楼主是如何确定板载内存的问题,这种情况你加焊可能会预热到旁边的元器件,不知道可有返修,持续关 ...

嗯你说的很对,我确实只是假焊了内存不过 返修肯定会的  但我敢肯定是内存根据电流各方面都应该是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是屏线还是板载内存颗粒空焊?感觉你说的是内存颗粒 结果又写的屏线通病?有点不太理解

这个有屏线的通病 但 我这个是内存  板载内存。  我像做显卡那样做的结果好了三个月不来就绝对稳定了

网友:
这么高级的问题都搞的定啊 。不过这个黑胶显卡我可以做一下,  你这个黑胶内存咋搞的  跟做显卡一样么/能不能行

网友:
内存虚焊的多啊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没换  跟做显卡一样的干。  假焊   不过成功率比较低  我的或许会返修

去年 遇到很多14款的X1 维修也是加焊 可是最多的也就几天就返修 后来直接不修

网友:
这个机器CPU 容量虚焊 这有多了个内存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以前遇到过一台  记得拿来时不亮机  放了下电就好了 放了一晚上又开不了 风墙吹一下CPU又能开 最后搞不好换班的

网友:
估计也就是CPU热了 机器就亮了  不稳定啊

网友:
打黑胶的内存 还的慢慢的焊

网友:
黑胶的不好整啊 温度高了不行 低了锡珠不化 不好掌握啊 楼主你用的啥BGA多少温度啊

网友:
这种直接把内存颗粒全部取下重新值球就不会返修了

网友:
内存不需要BGA的吧?直接风枪就可以呀,我焊笔记本的显存都没有上过BGA呀?

网友:
板载内存颗粒虚汗的问题不是很多 颗粒有问题的可能性大 不知道这么焊能不能用的住啊但愿不要返修

网友:
这种不如换班来的省心,万一返修了会想死。,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全部加焊 还是单哪一个咯     看不到图  最近是不是论坛服务器有问题

网友:
这个拆板载存 很容易断线哟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加焊的内存颗粒吗?具体哪一个啊,还是都加焊

网友:
这种加焊能顶多久 ?现在碰到X1直接就不修了

网友:
现在板载内存的机器也多起来了,内存虚焊的也多,前几天修了台DELL 的开机报警不显,加焊了内存不跑码,最后全植了一遍才好,十六颗显存啊,还好没有黑胶。

网友:
建议以后写帖子还是明细点好

楼主:
恩恩   是的   这款机子  不好搞  内存太多了    加焊有风险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去年 遇到很多14款的X1 维修也是加焊 可是最多的也就几天就返修 后来直接不修

这款机子 改变了对  森克的 印象了    加焊有风险, 换主板太贵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LZ解决了 世界性疑难杂症啊    显存背面和正面 都有胶  你换那个好的呢 八个显存颗粒 还有你这是X1哪一款 ...

  型号  图片里面都有   加焊只能全部加焊因为不好确定是那一颗, 不过风险百分之98

网友G:
内存颗粒应该可以买到更换的吧,要是CPU的话这板还是算了,不要修了

网友H:
这款机子  很恶心的 。 不好弄。 好几台都放弃的,

网友I:
这个风险太高了,还是不要搞,不显示就麻烦了

网友:
除胶大神

网友J:
X1机器见了好几台了,一般都搞不定,最后都是退了。下次试试!

网友:
这个机器贵啊  一万多啊     真是给力啊  这个你也能高到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楼主是如何确定板载内存的问题,,,怎么测的?谢谢

网友:
我上次也是花屏拆这些内存颗粒,但没做好,搞到没显示。最后换板了,超贵。

网友:
好样的,这种情况一定要注意,避免走弯路

网友:
这种机器不好修 ,都是灌黑胶的,修了几个不亮机的,只修好一个

网友K:
  看运气  坚持一两个月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看运气  坚持一两个月就好了

嗯嗯。 我修过好几台都这样的  没怎么返修  所以 还是按原来的方法去搞的应该没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内存颗粒应该可以买到更换的吧,要是CPU的话这板还是算了,不要修了

主要不 是价格的问题么?   不然我也不去加焊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这款机子  很恶心的 。 不好弄。 好几台都放弃的,

是的   我也是被逼无奈啊 ,这次搞不定下次  遇见不还是一样的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这个风险太高了,还是不要搞,不显示就麻烦了

大神说的对我之前也是很害怕。 但是这东西你不去做你永远不知道。能不能行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X1机器见了好几台了,一般都搞不定,最后都是退了。下次试试!

加油啊   大神,  这个可以有哦     以后遇见就不怕了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加焊的全部内存颗粒??还是哪个?

这东西肯定是内存颗粒 了    不然还能加焊那个 啊  。没法确定具体是那一个所以全部加焊

网友:
楼主是全部内存颗粒都搞了吗?还是固定的几颗呢?

网友L:
专业换换主板X1 小程本本  加焊会返修没必要搞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专业换换主板X1 小程本本  加焊会返修没必要搞

  嗯嗯  说的是 。等回来的时候把坏的内存取掉  或者屏蔽就好了

网友:
你是换的显存 还是加焊的    要是维修 估计也就是CPU热了 机器就亮了

网友M:
X1C我就没修好过!后来看见就说修不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X1C我就没修好过!后来看见就说修不了。

   e  哥们是有阴影了么?修东西就这样,自己多研究研究就行了

网友:
我总感觉这个修好的几率不大   联想这些机器的胶和以前IBM T61的那种还不一样  这种胶好硬

网友N:
你是加焊还是重植?这个主板应该挺薄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你是加焊还是重植?这个主板应该挺薄的!

用  含油  加焊跟做显卡一样做  控制好温度 太高不行

网友:
这款机子 不好搞 内存太多了 加焊有风险啊

网友:
这个机子板载内存坏得太多太多,内存灌了可恶的黑胶,难搞

网友:
加焊板载内存,返修率肯定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O:
X1的机子我碰到都是不亮机,CPU虚焊,内存空焊没碰到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X1的机子我碰到都是不亮机,CPU虚焊,内存空焊没碰到过

  多谢大神加分鼓励,   这个或许又是一个通病吧 。花屏且掉电

网友(2018-07-28):
这个机器修的很没信心,一般不愿意接

网友:
这个种机修好返修太高直接换板比较好还省事不少

网友:
这个内存是不是用风枪吹吹就行吗。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