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p触摸时有时无,报价300,通病!

楼主(2017-07-24):
客人拿来一台6p无触摸,描述说触摸有时有有时没有,我立马回应主板问题,其实我也没修过触摸ic,只是我来迅维网看多了知道这个故障,然后客人说会不会是排线接口什么的松了?一般我都会当着客人 的面拆开屏幕扣好给他看,证明不是排线松,报价300客人同意修!拆机发现触摸ic维修过,m1脚被飞线到背面测试点,我记得看过视频说过,飞这种长线解决不了根本问题,必须在m1脚刮开引线接短线,原理我都清楚了,只是我没真正动过,作为新手压力比较大,我还是大胆地干了!干的时候心都颤抖着,我没有刮线,只是m1原来飞的线我重新加焊上好绿油,原来的一碰就掉了,第一次装上开机开不了,加电触发一百毫安一会归零,一下子就慌了,怎么会不开机呢?我又重装了一次,结果开机了,触摸也正常了!真给吓得不轻妈的,可能是我第一次装的时候我开300度,风速调到零,没装好,第二次我用400度,风速30,大概吹十几秒装上就好了。
试机正常之后打电话叫客人过来拿机,最后还和客人说保修一个月,因为我担心这样飞的长线还是不稳定,然后美滋滋地收了3张毛爷爷!
第一次修好6p触摸通病,各位同行,师傅们!有问题请指教指教小弟!

网友A:
支持一下,胆大心细最重要

网友B:
谁说飞对面测试点不行的?我经常都是这么干的,没有一点问题。

网友C:
没有重新补线怕会返修的,最好弄一下

网友D:
300 这么贵 也修啊   你们那边市场行情 不错啊

网友E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看来是上家手工不行,让楼主捡着了

网友F:
线飞的太长了吧,不怕绝缘没处理好出问题哦

网友G:
这这飞线我也经常看到,我一般就在附近飞线,总觉的线太长不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谁说飞对面测试点不行的?我经常都是这么干的,没有一点问题。

哈哈, 可能这样容易脱落或者接触不良吧,具体我也没明白

网友H:
引用 网友A:
支持一下,胆大心细最重要

多谢多谢,刚接到一个5s进水修开机之后蓝屏重启,还不确定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有重新补线怕会返修的,最好弄一下

恩,我经常想着客人什么时候会不会拿过来返修,过了好几天没见过来呢

网友H:
引用 网友D:
300 这么贵 也修啊   你们那边市场行情 不错啊

我也是捡着漏鱼,价钱方面也是看人的,有的人不嫌贵,有的人一百多还嫌贵,修手机也学习着言察观色,经验很重要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看来是上家手工不行,让楼主捡着了

哈哈,我也是这么想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线飞的太长了吧,不怕绝缘没处理好出问题哦

恩, 以后会注意这个细节,他原来那根线就是绝缘的,粗的0,1mm那种

网友I:
在华强北这边60左右,修这种问题像捡到宝一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这飞线我也经常看到,我一般就在附近飞线,总觉的线太长不好

嗯嗯,线长容易断,接触不良松动

网友J:
楼主是自学成才呀~佩服佩服~有时间多逛逛论坛,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~学习了

网友K:
引用 网友H:
多谢多谢,刚接到一个5s进水修开机之后蓝屏重启,还不确定问题

5s 蓝屏先看一下螺丝孔。

网友:
飞的长,每次 都直接飞边上的小点。不用飞这么长线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K:
5s 蓝屏先看一下螺丝孔。

恩,搞好了,泡了一晚洗板水开机正常了,没有蓝屏了

网友H:
引用 网友I:
在华强北这边60左右,修这种问题像捡到宝一样。

那么便宜,不过那里大神太多,修这个跟玩一样,不过万一遇到*WF词语*,板废了那不是亏大了

网友L:
最厉害的就是大通病门   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

网友H:
引用 网友J:
楼主是自学成才呀~佩服佩服~有时间多逛逛论坛,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~学习了

我也不算是自学,说起来一把辛酸泪!当初去广州爱某培训交了几千块学了3个月,学不到什么出去当了半年学徒,刚开始连焊个充电口,拆个机都心惊胆战的,感觉自己之前走弯路了 ,提醒入行的新手要学就去迅维或有实力的档口,现在很多的所谓培训幌子太多,实际维修上没什么可学,纸上谈兵多,这样不仅浪费时间还学习慢还要去档口学一年半载的,还挣不到钱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最厉害的就是大通病门   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

不客气,大家多交流多分享多发原创,一起学习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H:
我也不算是自学,说起来一把辛酸泪!当初去广州爱某培训交了几千块学了3个月,学不到什么出去当了半年学徒 ...

花了几千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想知道

网友M:
希望在迅维学完,能够无压力干这种故障。

网友N:
飞线当然选择就近原则 越长故障率越高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那么便宜,不过那里大神太多,修这个跟玩一样,不过万一遇到*WF词语*,板废了那不是亏大了

也都差不多了,一竞争价格就下去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飞线当然选择就近原则 越长故障率越高

有道理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希望在迅维学完,能够无压力干这种故障。

这种肯定没问题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恩,搞好了,泡了一晚洗板水开机正常了,没有蓝屏了

这么容易。。。你都泡一晚上的。小心把板泡烂了。遇到过泡时间 久了,直接掉件的。

网友:
    时间 那么就以后 板稳定吗

网友:
我原来也飞过这么长的线,后来发现还是短点好,返修低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花了几千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想知道

6800,加上吃宿花费都一万左右了

网友:
300不贵吧!!!我修的话也差不多这价,,低于150的不修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不需要飞线    拖点锡匠也可以

网友:
这种线路虚焊,碰到就是捡到。运气不错。绿油固定后估计能用很久,BGA补线用绿油在边上固定一般不会返修。

网友:
   老司机 !双击 666 +  关注.....

网友:
旁边就有点为什么要飞长线呢

网友:
多干就好了   一开始都这样  生怕出问题

网友:
老司机!双击666+关注....老司机!双击666+关注....

网友:
楼主那边行情不错啊,手工还很好,多谢分享了!

网友:
哈哈!修客户的就是爽 我这儿二百六 二百八    商家就  一百块钱

网友:
一直听说是通病  没搞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在华强北这边60左右,修这种问题像捡到宝一样。

这么嗨,有问题的能发过去弄不?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这些阻值要自己测试的 ,一般我不用别人的,

网友:
400度,真牛逼。你不怕把别的芯片吹死了。

网友(2017-08-25):
支持一下,胆大心细最重要哈哈, 可能这样容易脱落或者接触不良吧,具体我也没明白

网友O:
胆大心细厉害!  我们修笔记本芯片级维修的修手机就感觉零件太小不敢下手,就害怕搞坏!

网友:
我也接到一台这样的,不敢搞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我也是捡着漏鱼,价钱方面也是看人的,有的人不嫌贵,有的人一百多还嫌贵,修手机也学习着言察观色,经验 ...

这句话非常有道理~有人100块都嫌贵,还说不修了,重买一台。

网友:
还有这种操作,老哥稳健啊、!!

网友:
刮开线飞就可以了

网友P:
飞线长,一个容易受信号干扰,另外一个影响阻抗匹配,一般高频的信号线路不能太长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胆大心细厉害!  我们修笔记本芯片级维修的修手机就感觉零件太小不敢下手,就害怕搞坏!

我没学过电脑不知道和修手机的差距,我觉得手机的话需要丰富的维修思路和熟练的手工,我想问下我台电脑放久了突然不开机了一般什么问题多?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飞线长,一个容易受信号干扰,另外一个影响阻抗匹配,一般高频的信号线路不能太长

阻抗匹配我不太理解?能否请教解释一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