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9150手机电池电压过低

楼主(2017-07-24):
下午客户带来一部机器,说是手机充电提示电池温度过低
之前有过了解这种问题是主板电池温度检测脚不正常
拆机清洗,热风枪吹干还不管管用,然后查图纸,网上找不到
手机型号为SM-N9150 哪位朋友有图纸?

网友:
常见手机电池引脚有3脚和4脚,分别是正、温度检测、负(或正、电池信息、温度检测、负)。
有的温度检测脚接一个热敏电阻,另一端接地。可以尝试拆掉热敏电阻,一般可以搞定。
现在的智能机大多数温度检测脚所连电阻另一端并不接地,拆掉肯定不行。通过反复试验找到一点端倪。
一般原装电池不会出现这问题,大多数是配的电池才出现这问题,或者就是机子进过水。
对比那些配电池不出现此问题的机子,发现温度检测脚所接电阻阻值一般在15K——30K之间,而会出现这种问题的机子,温度检测脚所接电阻阻值一般都在10K以下。(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流过此电阻的电流大小,是机子是否检测温度过高的依据呢?)
于是,我在一台海信U8上做了实验(海信U8很多网友反映配品胜电池要出现此问题,刚上手上有一个,确实是这样),将原7.5K的检测电阻,换成了20K的,好消息是,温度过高的问题真的解决了。
另外,如果改后充电速度慢,可以尝试换个阻值小一点,但是比原电阻高一点的电阻。
写下来,希望对各位有帮助。
再想起之前碰到过两次三星和LG的机子出现温度过低不能充电的问题,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反过来,通过换上小阻值电阻解决呢?可惜手上无这样故障的机子,如果有同行碰到可以试试。
今天又碰到一个中兴V955,改内置电池,充电显示温度过高或过低,停止充电,原检测电阻12K,改了一个25K的,搞定了。
联想A60+也有这个问题,此方法也能搞定,联想还有两款机子也是这样都能搞定,型号记不清了。

网友:
很多还是电池的问题,如果电池有故障这样继续充电会造成电池形变吧,以此出现安全事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