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联想LI2241WA之白屏维修

楼主(2017-07-24):
   今天接到一个联想LI2241WA的显示器,客户说白屏。连电看,一开始正常,过了五六秒后白屏了,和他说白屏大都是屏的问题,不一定修得好。客户走后,打开屏电路看,电路都像是新显示器,直接量了升压电路,在刚通电时,有12.2V,白屏后只有5V了。看了升压芯片是GMT5519,找不到PDF,找了一些废板,找到一个GMT5519A的芯片,装上后,故障依旧。想到升压后的电是12V,就用可调电源,外接一个12V到屏的升压处,可以正常显示了。那就用一个78L12的芯片,电源板上给灯管供电的是16V的,连了两条,一条连到升压电容处,测试正常显示。

网友:

   今天接到一个联想LI2241WA的显示器,客户说白屏。连电看,一开始正常,过了五六秒后白屏了,和他说白屏大都是屏的问题,不一定修得好。客户走后,打开屏电路看,电路都像是新显示器,直接量了升压电路,在刚通电时,有12.2V,白屏后只有5V了。看了升压芯片是GMT5519,找不到PDF,找了一些废板,找到一个GMT5519A的芯片,装上后,故障依旧。想到升压后的电是12V,就用可调电源,外接一个12V到屏的升压处,可以正常显示了。那就用一个78L12的芯片,电源板上给灯管供电的是16V的,连了两条,一条连到升压电容处,测试正常显示。

网友:
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,一发不可收拾

网友:
不太会发帖子,见谅。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attachment&aid=MTU0MzU5MHwwNmFjOGM3NjZmZWRiMGFhYjZjY2FjNmIzOWM1ZDU5M3wxNzE1ODcxMjg2&request=yes&_f=.jpgattach://1543589.jpg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attachment&aid=MTU0MzU5MXw4NDBiMmUxZmYzNGM0NDE3ZGExOGYyNGRlNjNhODM4MnwxNzE1ODcxMjg2&request=yes&_f=.jpgattach://1543592.jpg

网友:
这芯片,不只产生12V,还有其它电压产生呢

网友:
有图文说明就更好了

网友:
懂电路的高手啊

网友(2018-02-24):
高压板供电改到这上面,我总觉得不太放心。

网友:
联想的都不好修啊。可能是驱动板太次了。还老是坏啊

网友:
上个图 就完美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