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H61 VER5.00之PS2处理

楼主(2017-07-24):
测机小弟今天又来了,今天做下简单的笔记,测昂达H61  VER5.00这块主板,发现 PS2无鼠标供电,就拆下主板,看上面是PS2口,是小470排阻和222大排阻。
量PS2座下打阻,是从上往下,(键盘数据)713,(键盘时钟)712,(鼠标数据)680,(鼠标时钟)653。看数值感觉不太对,肯定是有电阻坏了,但为了再确认,就再打蜂鸣挡,两表笔,连上鼠标的时钟和数据脚,再连键盘的时钟和数据脚,都分别有五百多阻值,哈哈,时钟和数据脚之间的阻值都应该是无限大1,出现阻值就相当不对。只是出现阻值的情况,在以前是有一例是IO芯片坏了,那时换电阻,拆掉周边电容,查到最后才发现是IO坏了。难道我这要一开始就要换IO吗?

肯定不想,管它呢,先按正常想法,换了电阻再说。
于是测机小弟开始换电阻了,看222大排阻比较大,就索性先换了它再说,而最近焊工见涨,很容易就换好了。
之后在PS2座下针孔打阻,依旧从上往下,(键盘数据)765,(键盘时钟)767,(鼠标数据)769,(鼠标时钟)669。看键盘时钟,感觉最后的键盘时钟打阻有点小啊,而其他三脚就都差不多大,为了再确认,在时钟和数据脚之间量阻值,发现已经恢复到无穷大1。
觉得成功的把握很大了,就测机,发现鼠标可以用了,wonderful。
自此小维修结束,测机小弟接下来又是继续测机。
对了,杰师傅还说这块板要是出现断电重启,经常是两处损坏,一处是从电源管理,另一处是IO芯片,都分别上图,留待一测。

网友A:
PS2不能用我也是先换上拉排阻

网友B:
很厉害的菜鸟呀,很羡慕你有时间查问题还有时间发帖!我这忙的跟狗一样,老板只让你下载bios,一看到你在看帖子就给你找活干!

网友:
不错不错 修好才是王道  钞票到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S2不能用我也是先换上拉排阻

哈哈,维修人的想法都差不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很厉害的菜鸟呀,很羡慕你有时间查问题还有时间发帖!我这忙的跟狗一样,老板只让你下载bios,一看到你在看 ...

不看帖子,怎么学习,老板思想太古板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