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8H61-M LX 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7-07-24):
就是这里断线 是pson 断线这个板是通病
还有一处就是CPU头上 CPU检测信号线断了也会导致不触发
但这个信号断了不会导致无s3

网友A:
CPU检测信号具体信号名称是什么,为什么断线了会不触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检测信号具体信号名称是什么,为什么断线了会不触发

CPU检测信号SKTOCC#,检测是否装入CPU,这板不装CPU或CPU检测信号断线会不触发

网友:
这地方断的真是比较的龌龊。

网友:
看来楼主修这主板已经修出了许多经验啊,老司机

网友:
这个MOS管是干什么的,没有简单电路图看一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