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0-70M屡坏EC求高手解决

楼主(2017-07-24):
同行送来一台联想G40-70M单CPU的笔记本说是一杯酒洒键盘上了,几天后等干了开机进到系统就关机了,再开就开不开了。拆机发现键盘背面有点腐蚀的痕迹,主板上却一点也没有。因为是不触发故障,量EC的110脚电压只有0.5V,不正常,换了个EC可以触发了,接上硬盘
刚到系统桌面突然关机了,再开又不触发了,怀疑EC质量不行,又从网上订了2个保上机的换上后用了有3个小时又关机了,再开不触发了,不敢再换了
请大家帮分析下为什么总是坏EC

网友:
是不是哪里电压过高了    开机的时候摸下EC是不是发烫

网友:
出问题之后建议楼主测量下EC工作条件是否满足,遇到过EC周边元器件不良导致这种问题的

网友:
不可能总是坏的,可能是外围元件有腐蚀了

网友:
待机电压测了,都正常,进系统后摸EC一点也不热

网友:
主板上没有腐蚀的地方,键盘也换过了,有点怀疑是开关小板的问题

网友:
每次坏EC都是连接开机键那个引脚电压很低

网友:
怀疑EC的供电电路有问题,但不排除EC上的信号跟供电串地了导致

网友:
这种问题最头痛了,进水的地方在认认真真的处理一下吧

网友:
我上次也遇到一台 什么机器忘记了 我那机器的是因为c壳的屏蔽锡纸松了 所以老是烧ec,烧了两个才发现

网友:
从图纸上看开关信号有个100K上拉电阻,可板上却是空位,确定没有掉件.没上拉开关上的电是从EC内部获取的吗

网友:
这个不好说,如果外围电路没问题,直接放弃吧,或者换板。

网友:
会不会ec里面带程序 会损坏程序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,有可能板层电压串在一起了

网友:
换好别接键盘   估计有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