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敏UH61MT之内存管理损坏

楼主(2017-07-24):
收到的一块双敏UH61MT-S,故障现象是无内存供电,经查明是内存电源管理损坏,而杰师傅偷懒,找了另一颗芯片让我替换,顺便长长我的见识
经替换后,电压升到1.6V,成功完成了替换。

网友:
      恭喜你替换成功!

网友A:
当时有没有检测  7脚有没有电压

网友B:
这个芯片,一般找一个料板的同样是内存电源芯片就可以了!

网友:
这主板见得不多,内存供电坏的不不多。这应该是特例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当时有没有检测  7脚有没有电压

没有,直接换了,有电压就扔一边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芯片,一般找一个料板的同样是内存电源芯片就可以了!

哦哦,那应该是很普遍的芯片,所以才能这样简单被替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