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戴尔花屏,偶尔会花屏

楼主(2017-07-24):
个人惯例 美女镇楼

最近遇到好几台都是偶尔花屏,花屏时类似下图,重启就正常了,而且都是进系统后才会出现花屏,进系统之前都正常,而且全是戴尔的!

个人感觉不是显卡,可是又没法测试,桥电路,显卡供电示波器全打了,我也搞不清供电是否正常了,哈哈哈!

所以发到论坛来求大伙支招,如果修好了分享经验!!!

网友A:
这个都没有修过?这个就是显卡驱动的问题,去官网下个驱动就搞定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都没有修过?这个就是显卡驱动的问题,去官网下个驱动就搞定了

偶尔花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也是驱动的问题?

网友C:
用美女要积分,一分不给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美女要积分,一分不给!

大哥 不是要积分  真心求助各位如何解决问题

网友D:
LZ打驱动试了吗,这个画面怎么感觉就像显示器上的屏线坏所表现出来的现象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LZ打驱动试了吗,这个画面怎么感觉就像显示器上的屏线坏所表现出来的现象

驱动还真没打 明天去打下驱动试试 偶尔出现 在我手里一次都没出现过...

网友:
你排除了系统和驱动的问题吗?最后楼主解决了问题吗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驱动还真没打 明天去打下驱动试试 偶尔出现 在我手里一次都没出现过...

那就不好搞,出现的频率太小,不好测试,有结果了分享一下,谢谢了

网友:
我还 以为是搞好的呢,做系统装原版驱动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那就不好搞,出现的频率太小,不好测试,有结果了分享一下,谢谢了

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

网友:
驱动排除了,就有可能是屏线或者屏幕的居多了

网友:
怎么感觉想屏和屏线的问题啊 ,楼主回去试试呢

网友:
显卡和显存有问题都会导致这种问题,首先加焊一下!

网友:
老板   这问题不是屏线吗?  别骗我喔

网友:
是不是接触不良,重新拆装看看,或者显卡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偶尔花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也是驱动的问题?

我遇到过戴尔的机器,不用官方的显卡驱动会自动关机

网友:
这个我也修过最后刷BIOS好了。

网友:
驱动 官网上装个

网友:
这个是DELL的通病了,原因是驱动的问题,已经处理过多台了

网友:
驱动问题   ,报显卡故障  稳稳的

网友:
个人觉得屏的可能性更大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能说我是冲着美女来的吗,这种情况大部分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吧

网友:
这个肯定是驱动问题了,已经处理了好几台了

网友:
基本上是驱动问题,有遇到过好几次了

网友:
上面很多人都说了 显卡驱动问题。  我也碰到过,。 不是硬件问题 ,

网友:
驱动的概率高些,官网驱动打个试试。。。

网友:
驱动问题吧@@@先搞成官方驱动在一个个排除

网友:
以前有遇见过这个,好像是屏或者电源。 试一试供参考把。

网友:
这个颜色没见过、  是不是屏线 的问题,

网友:
这情况像是屏线的问题 你外接是否都正常?还有排除了 务必告诉大家是哪里引起的

网友:
试过系统的问题,,装完系统打官网驱动

网友:
我就见过屏线没插好的,也是这样花

网友:
这是这款机器的通病如果你插着充电器开机就不会 更新下显卡驱动就好了

网友E:
改集显试试 看能显示不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改集显试试 看能显示不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能 之前修过一台这种情况 客户急着用 刷BIOS把独立刷没了就正常了

网友:
这机子我遇到几台了  用电池就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