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70E接电自动上电

楼主(2017-07-24):
联想B470E接电自动上电亮机2秒左右掉电。按开个没有反应。在线等大师

网友:
看到的大师帮忙分析分析把把脉!

网友:
EC电路  南桥  查电压 信号 这样 没人救的了!

网友:
有电压不正常吧

网友A:
B470U容易坏吧   铁壳没坏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470U容易坏吧   铁壳没坏么

铁壳全部换了
RTC没找到异常的。

网友:
3V 5V 待机电压短路, RTC电压异常

网友:
掉电之后待机电压都没有了吗?还是查查EC的待机条件正不正常吧

网友:
打下对地的阻值吧,一个个检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