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白屏

楼主(2017-07-24):
显示器白屏显示器白屏显示器白屏显示器白屏显示器白屏

网友:
显示器白屏 就查平供电 或者屏本生

网友:
纯白屏一般是缺电压,白屏状态下会变颜色一般是屏坏,不知道你的属于哪一种。

网友:
换一个屏解决一切

网友:
看看外接显示器能否显示?纯白要看屏电压 都有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