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750

楼主(2017-07-24):
在论坛上搜了看有很多通病,这个机是不定时掉电,有说待机电容的,有说BIOS的,电容我换了两对新的,BIOS也刷过,问题还是这样,请问还有其它地方引起的吗?正常用的时候什么都正常

网友A:
从最基本的公共点开始查,掉电看看3v5v是不是也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从最基本的公共点开始查,掉电看看3v5v是不是也掉

掉电的时候 这两个电压还在啊,不知道怎么查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