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7519之开机5V输入短路

楼主(2017-07-24):
MS-7519主板
故障现象是插上诊断卡有3V待机灯亮,但一接触开关则灯马上消失,电源风扇连转都不转,但可以知道,这是开机电路短路,导致的电源自我保护,停止供电。
出现电源保护后,在ATX紫色线插口上,打阻接近于0,能判断出是5V输入线路有短路。
之后再测一个5V3.3V的稳压器(是稳压器吧),打阻发现不足20
但是在没有电源保护前,数值则在一百多以上,由此可以得出在5V输入前就已经有元器件短路了。
找来找去,发现5V输入前的元器件相当之广,数量相当之多,可吓死我了,经boss提醒,让我摘掉这个元器件试试看。
这个据说是5V5V,要是它短路,那可能就是罪魁祸首。于是我摘掉了,然后打阻它每一只脚,发现好多只脚依旧短路,于是我认为,它不是罪魁祸首。
Boss说剩下范围太广,等明天杰师傅过来,让他用烧机大法,而隔天杰师傅过来,判断思维和我差不多,然后他用烧机了,也烧机了,但是什么没测出来(烧机大法对主板似乎成功率不高)。然后目光又落在了这颗芯片上(昨天摘掉后,发现依旧短路,我就重新补上去。)
最后他摘掉这颗芯片,后来后来,小弟在测机时接过他的板说好了。
好了???!!!!
我:为什么好了?
杰师傅:不短路不就是好了?
我:可是我测的时候明明还是短路。
BOSS:你测的哪?
我:摘掉芯片的八只脚,好几只都短路
BOSS:你一定是没测紫色线那里。

我:!!!!!!原来是这样。
这芯片就是一切的罪魁祸首
事后总结,一些元器件看似短路,不一定短路,要看短路不短路,还是溯本逐源,找ATX插排,老老实实测打阻吧。

网友A:
占个沙发,有时候就是一些基础的项目没有测试走了很多弯路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占个沙发,有时候就是一些基础的项目没有测试走了很多弯路!

是啊,有时我就是经常这样冒失,所以才被boss叼。哈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