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F415所有USB 不能用

楼主(2017-07-24):
如题联想F415主板,版号CFM1D3M主板,所有USB不能用

最终是查到USB_EN这个信号不正常

一开始用的正常, 用个20多分钟后这个USB_EN信号只有0.几伏,

正常的时候这个电压有1.几伏。。。。。。。。有没有遇到过的  这有两台一模一样的

会不会是EC的问题  知道的给指导下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这个可以把42脚挑起来,试试看还会不会变低,便于区分是EC还是USB供电芯片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可以把42脚挑起来,试试看还会不会变低,便于区分是EC还是USB供电芯片

这个挑起来不会5V直接过来烧东西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挑起来不会5V直接过来烧东西吧

5V接的那个是上拉电阻,阻值比较大,不会烧东西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5V接的那个是上拉电阻,阻值比较大,不会烧东西的

那个脚翘起来之后直接不能用了    只有0.几伏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那个脚翘起来之后直接不能用了    只有0.几伏

看R65的那一端有没有5V,还有电阻的阻值,这两个都正常的话,直接取USB供电芯片,取一个试一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看R65的那一端有没有5V,还有电阻的阻值,这两个都正常的话,直接取USB供电芯片,取一个试一下

5V是有的   电阻4.7k的已近换过了

网友C:
测下USB中间两根线阻值,全部不能用大多是桥的问题应该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5V是有的   电阻4.7k的已近换过了

去掉一个USB供电芯片  另外一组USB可以用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5V接的那个是上拉电阻,阻值比较大,不会烧东西的

去掉一个USB供电芯片  另外一组USB可以用了   5v直接过来了

网友D:
一输出    二电容  三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测下USB中间两根线阻值,全部不能用大多是桥的问题应该是。

阻值都是正常的  就是开启不正常   现在区掉一个USB供电芯片  另外一组可以用了  在测试下  如果可以了 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USB供电芯片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一输出    二电容  三电阻

                  ???????

网友:
我一般直接上一个保险电阻作5v的开启电压,也没有返修

网友:
新塘的NCT6776F的IO芯片,其实是内置GPIO可编程部分出了点小问题,你直接用吧R65电阻去掉,焊锡短接试试看,看看能否恢复正常。

网友:
不是电阻的事  是USB供电芯片坏了   换了就好了   而且USb_EN 这个开启电压是5V